劣质台式机电源,不通电,原因竟然是…

楼主(2016-06-29):
        客户一台新配的游戏电脑,用了两个月,突然按电源开关没反应。于是手机搜索原因~现在人都会这样,想自己修一下。他倒有点机灵,最后短接地线与绿线,发现电源风扇不转,确定电源挂了。于是上某猫上买了个新的,结果把硬盘那个接口搞反了,开不了机。于是上门给他组装好新电源。顺便把坏的那个回收过来了,想修下看能不能修好。
        一拎起来就感觉很轻,初步判断是低价劣质电源。据客户反映,当时有烧坏的焦糊味。
        于是目检,发现标注rt1的一个电阻烧坏了。这应该是个压敏电阻,一说是负温度系数电阻(没图纸,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指正),一端接地,隐约从烧焦的表面看到103的字样,应该是个10k的。不装也行,以为找到原因了,通上电,量5VSB正常,pson5V也有。短接pson与地,量测ATX其他电压,结果3.3,5,12V一个都没出!晕,看来还有其他问题。理下思路,先试一下是某一路电压不正常导致全部保护不出,还是全部不出。结果发现3.3和5V在通电瞬间有出,12V却完全没跳变。
        初步判断问题在12V这里,一路追踪12V的输出,发现从肖特基二极管到电感线圈之间,应是通路,但万用表量测通断,一时通,不时又不通。看焊盘外观没有明显异常,于是加焊一下这两个引脚,结果一上烙铁,这两点之间彻底断开,中间像有一条小溪似的。原来故障原因就在这里,PCB板上的铜铂断开,上面仅有残存的锡,导致电流经过的这个地方横截面积较小,电流超过额定标准,电阻熔断。12V不出,其他电压因保护全部不出。找了截粗的铜丝,烙铁上锡接上。再检查下板子,发现另有一截接地的铜铂也断了,镊子轻轻一刮,全掉了,见红线下面。我的天啊,…赶紧飞一截铜线补上。通电,短接绿线,全部电压都出了。奉劝大家不要买便宜劣质电源,这PCB板做成这样,不坏才怪!新手,望加分,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都是价格惹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价格惹的货

是的,电源要搞好点的才行

网友B:
劣质电源 修好了 你还打算在卖啊

网友C:
太劣质的电源装到电脑上,主板和硬盘都伤不起啊。

网友D:
轻就证明用料不足,好极有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劣质电源 修好了 你还打算在卖啊

自己用,哈,咱不能坑客户啊

OCS

网友E:
爆光一下,就是这个牌子的

OQ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轻就证明用料不足,好极有限啊

对,这个能做个基本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劣质的电源装到电脑上,主板和硬盘都伤不起啊。

坚决买好点的,至少是知名品牌,正规渠道

网友F:
电源都要拆开了修啊。厉害。

网友G:
楼主传张电路板的全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传张电路板的全景图.......

刚给装回去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源都要拆开了修啊。厉害。

初学,互相多交流哦

网友H:
现在都打价格战,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哪个便宜买哪个

OQC

网友:
硬盘出坏道 ,,好多是劣质电源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爆光一下,就是这个牌子的

SZ出的劣质电源,铺天盖地,不烧主板就烧高香吧。

网友:
rt不该是热敏电阻嘛?我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爆光一下,就是这个牌子的

纳尼?这个牌子也有假货?

网友I:
楼主连这个也给修,能说说你收一多少钱不?

OQC

网友:
引用 网友E:
爆光一下,就是这个牌子的

这是 大牌啊 TT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连这个也给修,能说说你收一多少钱不?

收回来自己研究学习下,没有收钱

网友:
没办法,大家都在比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爆光一下,就是这个牌子的

没见过这个牌子,。,,都英文字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都打价格战,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哪个便宜买哪个

没错,顾客也是这样,只看价格不看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连这个也给修,能说说你收一多少钱不?

最低起码都50吧

网友:
杂牌电源不敢用。

网友:
假的TT,估计也是网购的

网友J:
冒牌TT的电源

网友:
便宜没好货,电源一定要买好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轻就证明用料不足,好极有限啊

大哥,有重的,你要多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都打价格战,很多人的想法就是哪个便宜买哪个

尽量推荐好电源

网友K:
这个电源的壳子很唬人,内部却是劣质的元件

网友L:
RT具体含义--温度敏感性电阻---R代表电阻,T代表温度,全部是以首位英文字母为缩写来代表其含义,
RV或者VR才是压敏电阻(VDR)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RT具体含义--温度敏感性电阻---R代表电阻,T代表温度,全部是以首位英文字母为缩写来代表其含义,
RV或者V ...

哦,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源的壳子很唬人,内部却是劣质的元件

我都没听说过这个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冒牌TT的电源

哦,还真有这牌子?

网友:
我们这得便宜点电源还可以

网友:
我现在统统不用这种山寨货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对,这个能做个基本的判断

判断不了。
见过假的航嘉电源不?跟正品一样重。
为什么一样重?
底壳上粘了一个大铁片,不拆掉电路板看不见!
我的判断方法就是用手电照一下里面,看一下输出部分的电容以及散热片。

网友N:
都是水货害的

网友O:
很好奇你说他硬盘会搞反,是怎么样搞反呢,搞反了可以接的上去吗,是什么接口的硬盘呢?

网友P:
我以前在台系电源工厂也经常碰到类似的问题。烧PCB铜箔应该是板子的质量问题

网友Q:
这技术没话说了,给力

网友R:
好点的和次的,最多少就差50,装机还是不要挣这50的把握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O:
很好奇你说他硬盘会搞反,是怎么样搞反呢,搞反了可以接的上去吗,是什么接口的硬盘呢?

就是接不上去才找我啊,不然他自己就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点的和次的,最多少就差50,装机还是不要挣这50的把握些.

是啊,我给客户都是装正规渠道知名品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技术没话说了,给力

简单问题,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以前在台系电源工厂也经常碰到类似的问题。烧PCB铜箔应该是板子的质量问题

现在好了,看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N:
都是水货害的

是的,坚决抵制水货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判断不了。
见过假的航嘉电源不?跟正品一样重。
为什么一样重?

嗯,我修过假的长城,fpc就是个陶瓷块,线都没有,粘在外壳上

网友:
电源我只认航嘉或长城,其余的看都不想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接不上去才找我啊,不然他自己就搞好了

接不上去那又是怎么烧的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E:
自己用,哈,咱不能坑客户啊

不能坑客户也不能坑自己啊

网友T:
便宜没好货

网友U:
沒收錢啊~這可是修辛酸的,通常我們這都直換,不修的

网友V:
中国人消费观念问题,又好又便宜!厂家没办法呀!才偷工减料,然后便宜卖!我也是开工厂的,深有体会!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不能坑客户也不能坑自己啊

自己维修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中国人消费观念问题,又好又便宜!厂家没办法呀!才偷工减料,然后便宜卖!我也是开工厂的,深有体会!

代表了厂商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U:
沒收錢啊~這可是修辛酸的,通常我們這都直換,不修的

看到还比较新,五块钱收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便宜没好货

是的,所以我们要选用优质产品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隐性,不好查找。

网友:
肯定了,我们都是卖的牌子好的电源,垃圾电源直接不卖,卖歪货对不起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