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楼主(2016-06-30):
今天修一G470的本待机0.02正常开机有触发电压上升至0.5不动心想肯定是CPU电压没出来直接查条件果然主控芯片没有供电果断换了。然后悲剧发生故障依旧、最后抱着试试的心态加一把北桥。上机电压升起来。装机果断亮起来。我是小白小问题请大家不要见笑

深爱及海 -2
本本归宿 -2 水贴

网友:
芯片没主供电  加焊桥好  鬼才信

网友:
cpu的开启信号一般ec发出或者别的供电芯片的pg相与产生,和桥没多大关系

网友A:
之前遇到过掉电的,,也是桥,,

网友:
CPU主控芯片的控制大多来自EC  不是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掉电的,,也是桥,,

是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不多吧?   如果确实像楼主说的这样,他肯定跳出来说话的

网友:
这个机器有北桥吗

网友:
是PCH吧。。PRCOPWRGD

网友:
PRCOPWRGD是桥出的,95831 主控可不是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