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4阴阳屏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30):
ipad4阴阳屏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ad4

  【故障现象】:外地客户寄修一台ipad4,客户描述故障现象是屏幕显示不正常,开机测试显示为阴阳屏,屏幕右边背光灯不亮。

图1 ipad4阴阳屏故障维修

  【维修过程】:ipad4由两路背光控制,此故障很明显是由于其中一路背光供电没有正常产生导致。

图2 ipad4阴阳屏故障维修

  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出,U8100电源管理芯片输出PPLED_OUT_A与PPLED_OUT_B两路背光供电。

图3 ipad4阴阳屏故障维修

  后转换成=PPLED_REG_A与=PPLED_REG_B。

图4 ipad4阴阳屏故障维修

  再经过L2210与L2200变成PPLED_BACK_REG_A与PPLED_BACK_REG_B到显示器接口,由于线路是经电感直通的,直接要接口打值,量测PPLED_BACK_REG_A这路的值,发现明显比另一条线路的值偏大很多,这是不正常的。

  把主板放在显微镜下观看,发现很明显的故障。

图5 ipad4阴阳屏故障维修

  L2200这路电感旁边已爆锡,电感用万用表量测已经不通了,更换电感后故障修复。

网友:
工具倒是很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