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独显没了,风扇狂转

楼主(2016-06-30):
开始间歇性不触发,然后换了ncp3218,补焊ec,升级BIOS到最新版,现在不触发问题解决了,独显找不到了,cpu风扇全速运转。还有就是每次关机后立刻按开机键不触发,得等上1分钟左右再按开机才行(这是升级BIOS后出现的情况),救命啊-_-||,是ncp3218焊接好的问题吗?

网友:
补焊ec时,眼神不好,有几个脚短路了。加电没触发,然后才发现短路。

网友A:
楼主描述的这个情况,过一段时间才触发,明显是电路保护了,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描述的这个情况,过一段时间才触发,明显是电路保护了,有短路

你好,请问怎么查?小白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怎么查?小白一个

既然你说EC短路了,先把EC下了,再对各电路进行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说EC短路了,先把EC下了,再对各电路进行打值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