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A-顺藤摸瓜维修不出cpu供电-值得一看

楼主(2016-06-30):
接到本子的时候插上电 发现跑马到0.27 就停住了 然后就掉电。。。。。。。。。。。。。

拆出裸板的时候 去测量 各个公共电压 发现 唯独 cpu供电没有,快速换了一个 cpu, 一个样  去观察 主板是否 有进水 或者腐蚀的地方。。。进过观察 却是看到 cpu供电芯片 引脚有腐蚀的

刷子刷的亮呼呼的 还是一样问题没出现这里 不是那么简单。 然后当我去测量 cpu供电芯片 引脚  vdd vcc的时候 发现敌情(问题)了。

很明显 供电都不够 别想工作了。   然后去找 +5vs       最后找到 u16 芯片 是有这个芯片 +5valw 转换而来的
然而 u16 需要高电平导通 g 处于低电平   +vsb电压 0v  然后 查起 来源。。

+vsb 有+vsbp 节点转换而来的  节点没装 省列  直接找+vsbp          最后找到 pq7  有pq7  b+ 转换而来  看下图

经过 自己  计算  19v/ (100k+22k)*22 =3.42v     明显不对 万用表 测量22k电阻的时候 阻止 在25 k到 100k 来回 跳动  然后 拆下了 测量 没阻止 不导通   点位图 找了一个 标准的 22k 电阻 换上去  去 测量 pq7 电压 正常

笔记本 花了2多小时 发个帖子 花了 1个小时。 现在还没装好 第一时间 分享大家 高手勿喷。 小白 学习。然后给加点分, 加点精也可以哦!!!

网友:
写帖子比修机器 还累啊

网友A:
楼主理论杠杠的  我也得加油!

网友B:
这玩的就是一个耐心,不知道如果直接飞线的话,返修高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的就是一个耐心,不知道如果直接飞线的话,返修高不高?

pq7 可以 直接飞线 然后就亮机了  怕不保险 就 把电阻换掉了 那方法 实在 修不出来的时候 才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论杠杠的  我也得加油!

对于高手 就是 毛毛雨的  随便 学习 一下就会了哦 努力一下

网友:
写帖子比修机器 麻烦啊,哈哈

网友C:
3V 5V转换电路问题引起没CPU供电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大短路烧鸡是最好的办法,顶一下

网友D:
pq7的g极没拉低,电压没转换出来导致cpu供电芯片缺电压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7的g极没拉低,电压没转换出来导致cpu供电芯片缺电压不工作

对对对对  你算是学到了 看明白了 。 赞你

网友:
只要懂时序这个机器还是不难修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新手借鉴

网友:
理论很扎实哦

网友:
二极电压,修得就是有成就感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电压是什么公式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 5V转换电路问题引起没CPU供电 学习了

hahhah个哈哈哈哈哈哈  学习 学习 都是 互相学习

网友:
这种主板 给新手练手不错

网友:
楼主还比较有耐心

网友:
写帖子比修机器累

网友:
一看就是进水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