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0不跑码

楼主(2016-06-30):
上次进水了,拆机洗下就行,过了一个月昨是回来了,拆机裸板点电流0.2-0.3,测板发现没有CPU供电跟集显电压,恩CPU供电应先出,找到CPU供电IC95833测VCC,VDD都 有5V,VRON3.2V,SCLK,SDA是1.03V,其他也不知道测哪,没波也不知道芯片工作没,就买了芯片换上结果一样,后看一贴上说:饼哥说过去掉补偿脚COMP连接电阻可以强开CPU供电,试了一下去掉14脚外接电阻,上电0.6-0.7,测CPU电压1.1,集显电压1.1 ,晕然后不跑码了啊BIOS刷过了

网友:
看看之前腐蚀过的地方是不是又有问题呢?

网友:
强开CPU后可以用吗,没找到上面这兄弟看到的饼哥贴子

网友:
没有CPU供电测一下CPU收到PG没

网友:
好像是以前老师上课讲到过, 确实可以强开,在芯片数据手册有解释。  楼主确实还是厉害

网友:
有信号没侦测到,建议按原理修。可能上次的地方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