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S开机不跑码,PCI插槽A15只有1.6V,怎么修?

楼主(2016-06-30):
如题,Vcore、内存电压正常,新手请教检修思路。非常感谢!

另外下面的截图里文件据说是P5GC-MX 1333 R3.05G的点位图(论坛里下载的),请问这个用什么程序可以打开?或者哪位大师有P5GC-MX/S的点位图?

网友A:
应该用那个有一朵莲花的点位软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那个有一朵莲花的点位软件吧

是TSICT程序,

网友:
按没有跑码修。

网友:
华硕的就两个点位图软件   一个是FZ格式的  你这个应该不是 那就用老的那个就可以打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