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30):
客户拿来说接线头不行。宏基这头小,也可能像他说的那样。上电一试。不是断电。拆机一看大电容。乐起。开始等着收钱了。上电0.18不触发了。晕。一量VL短了。左查右查,查不出,一烧板子发热。见了鬼了。换电容出了问题?划去CPU地上的锡,一个小孔出来了。这种设计坑死人。
不定时掉电

网友:
LZ 最后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然后重新把电容做上,开机了?

网友:
你这是维修经验还是求助呢?没有解决啊
钱彦飞
不是经验。是让们小心点
详情

网友:
楼主这是要表达什么

网友:
到底 修好了 没有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这样容易对地短路?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我也遇到过呢,中间刮开就是有点风险,现在不刮开了,直接搞个电容脚接到旁边的gnd

网友A:
没表达清楚
maoyou1216
我看着也觉得不清楚,发贴把介绍问题和解决方法,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详情

网友:
以后注意了

网友:
是不是把板层刮短路了

网友:
这种是要注意 ,特别还是自己刮板上电容,一不留神就把透孔点给连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表达清楚
我看着也觉得不清楚,发贴把介绍问题和解决方法,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没看明白 想

网友:
表示看不懂 最后结果是啥呢?

网友:
这弄的是什么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网友:
这种东西就是你操作上的失误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经验。是让们小心点

修好了就行,捡钱的,不能丢

网友:
我已经入坑了,前几天来了一台宏碁不定时掉电的,拆机就不触发了,现在发现一堆故障,还没有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