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k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6-06-30):
h81m-k不触发,求救
不触发

网友:
什么情况啊 说详细些撒 要不然 咋救

网友:
量了开关针有3.3v电压,io的pswout和pswin都有跳变,rsmrst也有3.3v电压,但桥不把slps3拉高,求救,换了桥也不行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可能很少能查到

网友:
你可以把slp3脚翘起来试试

网友:
什么条件都不量。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