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一顆HGST 2.5吋500G的硬盘,型號是Z5K500-500故障救資料

楼主(2016-06-30):
這顆硬盤裝在筆記本內,後來客人騎機車摔車,連筆記本內的硬盤都摔壞了,現在客戶要救資料,目前故障情形是BIOS下完全抓不到硬盤,通電運轉時也聽不到運轉的聲音或異音,請問要如何知道是硬盤電路板故障還是硬盘內讀取頭壞了?有何檢測的方法?小弟在此謝謝大家

网友:
只要无明显撞坏的痕迹,那就大胆用替换法,现在的东西不都是方便化,简单化,防呆设置的吗。
细心胆大的干

网友:
找个板凳坐着看大神批讲,小白继续学习中

网友:
感觉是不是要开盘了,摔到的磁盘大多磁头都会出现位移。。。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太广 没办法回答。。开盘有工具么 先开盘看

网友:
没有效率源你这根本没法判断

网友:
怕是要开盘了哦,在是盘片都摔坏了,数据都没有法恢复了

网友:
摔的 99%磁头不好了,不要在去加电测试了 磁头变形会把盘片划伤的! Z5K500-500 小薄盘开过很多成功率 很高qq1985254344

网友:
希望盘片没划

网友:
磁头摔坏 要开盘的 自己不会搞都找同行

网友:
一般需要开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