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S26 MS-7714 上E1400能出CPU供电E3300不出何解

楼主(2016-06-30):
求助一下各位老大: 故障不跑码 复位常亮,没有CPU供电,换了E1400就不会——可是还是无显
V星G41-M-S26 MS-7714 上E1400能出CPU供电E3300不出
测内存供电 1.6V  SPD之前有断线飞过
电源管理芯片EN1.2V BOOT 12V VCC 5V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CPU座子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CPU针接触不好

网友:
C P U频率不对也不行的

网友:
CPU  PIN 接触不好,还是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