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A41L-541S1M

楼主(2016-06-30):
你们谁有炫龙A41L-541S1M图纸嘛,现在没显卡电压显卡型号N16-GT-B-A2:版号:DAOTWSMB6E0   REV:E  这机器是2015年的,人家客户等不急,有的谢谢。

网友A:
先看下显卡和周边有无短路啊,找不到图纸  直接找显卡供电芯片查芯片定义然后对比看看工作条件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显卡和周边有无短路啊,找不到图纸  直接找显卡供电芯片查芯片定义然后对比看看工作条件呗

也没短路,没图纸直接干桥算了

网友:
这个那么新都能弄到  GOOGG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