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我看看这板子是谁代工的?

楼主(2016-06-30):
         宏基M275主机,主板板号G41M07 REV:1:0                    绿色主板,不知道这个主板是谁代工,顺便哪位有这个代工的类似G41图纸发送下,谢谢!

网友A:
感觉有点像富士康!只是不确定,没人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像富士康!只是不确定,没人知道吗?

是富士康的板子,什么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富士康的板子,什么故障啊。

RESET拉低到0.25V,不断开机重启,有时候又能正常使用半天,但RESRT一直为0.25V,跑线路去了南桥和CPU座,EC换过,断开去南桥的线,现在RESET恢复到1.8V,不重启了,我估计过一定时间又会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富士康的板子,什么故障啊。

还有就是,我断开去南桥的线后,没触发的情况下RESET是2.5V,触发后就成1.8V了?这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我断开去南桥的线后,没触发的情况下RESET是2.5V,触发后就成1.8V了?这会是哪里问题?

没有图纸,不好分析,GB的桥,故障多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不好分析,GB的桥,故障多多。

我感觉是南桥,这板子图纸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是南桥,这板子图纸难找

你这个如果断开后重启不拉低,估计就要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