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10主板装显卡驱动后开机死机,求指导

楼主(2016-06-30):
h110主板装显卡驱动后开机死机,求指导

网友A:
显卡有问题    修显卡吧  查显卡的核 心供电  显存供电 或者加焊一下主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问题    修显卡吧  查显卡的核 心供电  显存供电 或者加焊一下主控看看

装显卡驱动后,内存电压下降。cpu集显输出的显示信号,cpu没问题,cpu插槽也没问题,pch也没问题

网友B:
我试过是CPU坏的,是这样的情况,楼主有没有换过其它U去试过这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是CPU坏的,是这样的情况,楼主有没有换过其它U去试过这主板?

有换过cpu,但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芯片问题,或者驱动问题,

网友:
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官网下载原装驱动 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