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带电视卡,开机灰屏维修

楼主(2016-06-30):
外县发来的联想B320一体机,说是不开机,花屏,收到后试机,开机灰屏,带电视卡。拆机测量主板给电视卡的供电12V5V正常,按TV开关故障依旧,拔掉TVS1线后开机可以出现联想logo,之后进入电视模式。无法切换到PC模式。找到图纸,万用表测量5930.电压有点出入。换掉5930,按开关,闪亮的Lenovo出来了。进系统一切正常,附上亮机图片。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病了

之前遇到的是不能装显卡驱动。也是5930的问题。

网友B:
外县发来的  这运费  是不是贵啊

网友:
可以。楼主分析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就是CPU旁边的5930,你把芯片拆掉后就会发现下部焊盘已经发黑了!1.1V的电压!

网友:
学习了 以前修过 不是通病 是 显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县发来的  这运费  是不是贵啊

运费那边承担。

网友:
我以前好像也遇到过一个。

网友:
在看你这 个帖子之前,我刚刚也修了这个,开机灰屏 掉电, 拆开量都没量  直接换5930 直接秒   因为这故障2年前我都开始修到了,通病

网友C:
5930. 看来很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5930. 看来很容易坏啊

是的。修了好几个了,都是这个坏。

网友D:
维修成本有点高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成本有点高了哦

他们发货都是客车,成本也不高。和车上的人也都熟悉了。好说话。

网友:
加上图纸分析就好了,已经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成本有点高了哦
有利润就可以

网友:
这个确实通病了,之前还修过一个用一段时间花屏的,换了5930,刷了bios ,加焊显卡这么都不行,最后换板了

网友:
对,电视板我都换过的

网友(2019-03-18):
换完后还是容易返修 我一般都是从南桥供电借电压

网友:
这个是一体机哦 一体机论坛很多通病 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