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遇到这情况怎么解决哈,

楼主(2016-06-30):
请问下
笔记本
遇到这情况怎么解决哈,螺丝柱掉光怎么处理谢谢
笔记本

网友:
用胶做一个,如果强度不和,那只能换壳子

网友:
看屏轴能焊好不 能焊好 用哥俩好把原来的小螺帽粘好一般都能用 修笔记本时多半有有些螺帽掉下来的断了的 都用AB胶粘

网友:
不是自己弄坏的干嘛要修,直接叫客户换壳子

网友:
粘几个铜柱上去 或者直接AB胶 把壳子粘死

网友:
最省钱的法子是AB胶,下次可不好拆了,客户愿意花钱的话,换壳。

网友:
客户刚买没多久摔的,用AB胶没多久又掉了哈

网友:
夫妻打架给摔了...

网友:
换壳子吧。好像轴没问题吧。直接换壳子不会重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