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原装NEC笔记本不显示

楼主(2016-06-30):
型号NEC LACIE LL750/W  用诊断卡跑码53 内存换过 CPU没有 也不知道是CPU问题吗  网上查 跑码53检测BIOS或者初始化串口并口 我是笔记本维修小白 之前都在修台式机  请各位大师们给点建议 小弟 我感激不敬!!

网友:
日本原装不怎么修道过

网友A:
把外设的工作条件人为干忧,看看是那个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外设的工作条件人为干忧,看看是那个芯片问题

怎么人为干扰 是外设问题吗 请原谅我是小白白啊

网友A:
比如把网卡的时钟接地,或者把供电断开,网卡不工作看代码有没变化,来判断是不是网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把网卡的时钟接地,或者把供电断开,网卡不工作看代码有没变化,来判断是不是网卡问题

对地了又能说明什么!对地就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