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90台式机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6-06-30):
dell OPX 790 台式机,公司拿回几台不开机的,主板无明显短路。短接绿线开机正常。主板没图,跑线查出全是EC 5544 的55PIN(ps-on)到绿线之间断线。从55脚跑线很快能找出,位置在板子反面。
不开机

网友:
短接绿线可以上电 还是比较好修的 不涉及到桥的问题

网友:
后面是腐蚀的点。但没断线,sch5544是那个脚发给桥的?
只知道:36脚 pwrbtn#正常
123脚 slp_s3没电压
60脚 rsmrst 3.3V
55脚4.7V没拉低

网友:
是个好方法啊,值得学习

网友:
这故障挺简单

网友:
dell主板有的不好拆.修起来也不方便.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2016-07-31):
看来这样的问题又是一大批的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啊楼主看不明白啊

网友:
谁有这图纸贡献一下

网友:
有的断点在24针插座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