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6-06-30):
  这也是个老机器了,修得也多,个人总结出来的经验。外接显示,内屏不显,先把这俩个显存丛植了再说, 我先从值了左边的这颗,显示正常了,用了一天返修了,于是就把右边的这颗显存也重值了,已经差不多半个多月了,没有回来

网友:
表示遇到过

网友:
还没遇到,

网友:
大家感觉有一点点价值的 就加分吧

网友:
真没试过植过显存,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加一次显卡就好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 都是干显卡!

网友:
技术厉害啊, 直接值显存。学习了, 像我这种小白,肯定以为是显卡了

网友:
干显卡上BGA 然后显存也会在加热范围内,所以也会好!

网友:
膜拜楼主技术,学习!

网友:
这种情况到是少见,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A:
我加分了,楼主你给说下 为什么显存问题造成这种现象,解释一下原理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加分了,楼主你给说下 为什么显存问题造成这种现象,解释一下原理可以吗?

显存就跟内存一样,都是加载程序信息的,外接显示是走的PCH的LVDS模块。显存不能加载程序就会档显卡,就跟内存坏了,档自检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存就跟内存一样,都是加载程序信息的,外接显示是走的PCH的LVDS模块。显存不能加载程序就会档显卡,就 ...

LVDS是集成显卡出来的吗? 那么屏蔽独立显卡也能显示,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赚钱给捡钱似的

网友:
一般吹下显卡,看能不能显示,   显存很少干过。   这经验好

网友:
半个月了楼主才发帖。楼主有责任感

网友:
一般直接干显卡受热范围大,一般都可以好的

网友:
显存除非短路或外观很明显会干它  一般都是干显卡无路可走干显存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  内屏不显的 为什么直接干显存?通病?显卡更换过?这个判断过程比较有意思.

网友:
感觉先焊一下在说

网友:
最近一台.重植了显卡不开机鸟,可恶

网友:
外接一样要用显存 是一外接就切换到另外的显存的吗

网友:
没碰到过,干显卡的多。

网友:
从来没弄过显存 都是弄显卡的

网友:
像我这种一般就直接干显卡 了

网友:
学习了  也算是个通病吧

网友:
感觉修这个机器全靠蒙的

网友:
我技术地,我一般都是搞显卡,膜拜啊

网友:
这是秒杀故障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是集成显卡出来的吗? 那么屏蔽独立显卡也能显示,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是很明白,但好像是各走各的吧

网友:
我一般很少去检查显存

网友:
楼主没有先加焊试下,直接就干了?

网友:
为啥直接干显存呢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吹显卡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

网友:
显存是花屏吧,不会不显

网友:
碰到的都是显卡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