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mcp78

楼主(2016-06-30):
一块七彩虹mcp78主板 开机没有复位,测各大供电正常 pci b16脚无时钟  此板子为单桥主板,时钟是桥发出来的 需要测量桥的工作条件 但是没有图纸
没办法  我就量桥旁边的电感和电容 量到一个电容时 只有0.45v 偏低 估计就是这个问题了 跑线跑到一个八角管 w83310g——r2 论坛里面有图纸 我就不发了  正好手上有一个芯片 直接换上去ok 我的意思就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量桥旁边的电感电容也是有用的。

网友:
桥的小供电出问题了吧  没图纸的情况下 这样也是个办法

网友:
正常是多少V

网友:
一般没图纸就是量量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