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型号:14-3342 板号:13269-1 REV:00 不过U

楼主(2016-06-30):
DELL型号:14-3342 板号:13269-1  REV:00

原始故障:触发0.024A,除了待机电压 所有电压都没出来。先全板观察,发现内存供电芯片

PU4901周围有腐蚀——处理干净发现PR4909,PR4907被腐蚀掉了,直接飞线 但还是一样

更换内存供电芯片51716,电流到0.451A保持  全板所有供电有了,平台复位也有了,但是没有

跳变,测SPD也没有波形(还有个现象BIOS  1、2、5、6脚除了刚开始触发的时候有2次波形以

外就一直没有波形了),大神们帮帮忙给点思路,谢谢!!

附上图纸 13269-1

网友A:
SPD没波形,查来源,是否有电压,刷BIOS查桥 CPU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没波形,查来源,是否有电压,刷BIOS查桥 CPU的条件

有电压,BIOS刷过了几个,这个是板载三合一的,独显

网友B:
接喇叭看有没有两长,还有看一下内存供是不是1.35 V,我也有修到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喇叭看有没有两长,还有看一下内存供是不是1.35 V,我也有修到过这样的机器

内存供电是1.35V,应该是CPU的问题!没弄了退回去换板了!

网友:
哦,客户没有弄呀

网友(2016-08-25):
正修一台进水的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烂了

网友(2016-12-26):
接喇叭听声音,缩小故障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