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7电池模式求助

楼主(2016-06-30):
(图片)

网友A:
没有看懂 你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 你在说什么

就是用电池能正常使用,用电源就检测不到

网友:
看电源中间针电压(6v以上),不正常就换电源。正常就查隔离保护电路,通常有比较器的(lm393)就先查他,没有的话就有一个比较电路,看图纸查吧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供电故障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