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超极本,同行换键盘搞不显示 维修

楼主(2016-06-30):
实测CPU电压没有出来,芯片是ISL95837
测基础电压正常  3.4.5PIN都为1.05V,测得6脚VR_on为0V,对地300多
此板没有资料,突然想到讲iPhone理论课SIM卡电路时候说的4个集成保护管会导致软击穿现象。
于是就去掉了俩路CPU电感后面的过压二极管
就这样...CPU电压出来了,机器显示

网友:
怎么想到笔记本上了,能详细说说么

网友:
就是  也不说详细点

网友:
多看看,多学学,天热了,心情就会凉一些了

网友:
把图纸传上来看看

网友:
是击穿短路的么,应该不会呀,短路加电不行啊。没明白啊

网友(2019-08-09):
同行换键盘搞不显示 有点不讲吧,键盘也会搞坏CPU供电 少见

网友: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