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不跑码

楼主(2016-06-30):
M-ONE H61S祺祥 节能版,CPU0.85V不太烫手有温度但是不烫,刷了这个BIOS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2047-1-1.html还是不可以,电池也换了可以触发就是不开机h61求思路

网友A:
CPU 要跑码才烫的   不跑码  复位正常了吗 PCIE A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要跑码才烫的   不跑码  复位正常了吗 PCIE A11

pcie,a11就是靠近cup这边对吧?是0V,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走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时钟复位走起

供电正常,时钟就量了下晶振正常,就是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