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网页病毒吗大神们 温馨提示:周口地区大量专职陪聊MM在线。。。

楼主(2016-06-30):
时不时的弹出这个窗口,也不知道是哪个浏览器的窗口,
一个就一个360极速浏览器和IE, 点击这个窗口的任何一个地方窗口都会消失

大神赐教 如何解决

网友A:
用杀毒软件杀下毒呗  或者看看卸载程序那边有什么奇怪的软件 ,不是你下的卸载掉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杀毒软件杀下毒呗  或者看看卸载程序那边有什么奇怪的软件 ,不是你下的卸载掉就是了.....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网友B:
杀毒 ,启动项,桌面图标之类的就这样,好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杀毒 ,启动项,桌面图标之类的就这样,好弄的

请教一下,桌面图标之类的,怎么彻底清除啊?麻烦版主,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C(2016-07-30):
我怎么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

用杀毒软件杀下毒呗  或者看看卸载程序那边有什么奇怪的软件 ,不是你下的卸载掉就是了....

网友:
直接卸掉不用的软件    和杀毒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杀毒软件杀下毒呗  或者看看卸载程序那边有什么奇怪的软件 ,不是你下的卸载掉就是了....

:L:L:L我没有真的没有遇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