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精 300E4A通病维修(虽然技术含量不高 但也解决了许多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6-06-30):
型号:三星300E4A
板号:BA41-01666A
故障:冷机开机能亮正常使用 一段时间后死机 然后就开不亮了 放冷之后又可以亮
   今天有个同行来求助修一块板子 简单跟我说了下故障以后就开始吐苦水 可不是么桥换了 BIOS刷了 CPU换过 就差干显卡了  秉着只相信自己的原则 我自己又换了个桥 刷BIOS 换CPU 啊啊啊 涛声依旧
   三板斧打完 无奈来到迅维网寻求解决之道 一搜吓一跳这个机器这个毛病修好的少 更有几位同志修过几个一个没好 这是踢到钢板了啊 硬点子。。。。。。
    出故障开不亮的时候集显 独显电压没有 其他正常 这明显就是没跑码的特征呢啊 看来问题出在前面 打开图纸点位仔细研究 当我测量到Q65的时候 发现本该3.3V的电压只有3V 这也是为什么没掉电的原因 没电压跟电压低本来就是两码事嘛

  最后经过测量 判断为Q65  S极向G极漏电   导致输出不稳定 最后来张亮机图

  最后愿迅维网越办越好 论坛要靠大家的努力才能发展兴旺 各位不要吝啬你们的手指 加加分啊

 会员13506232元2023-2-3 16:59
 会员1004482元2022-10-4 16:05

网友:
可惜分加完了,肯定得给楼主加分。这种问题一般人就错过去了

网友:
3v和3.3V 这么小的区别。都可能造成大问题,技术不错

网友:
这是有多细心啊

网友:
看来以后量转换电压要换种方法了。

网友A:
按原理说差0.3V不应该会这样。。要求有这么高的精度吗。。

网友B:
蓝屏死机等不稳定故障都必须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去测量,不过楼主你这个修的也够细心的啊,3.3V跟3V,很少有人注意那么细

网友:
三星机器各种迷魂阵啊,上次我也修过一个三星r411的机器coms电池rtc电路上的一个电阻出了问题,然后导致各种奇葩症状

网友:
好厉害啊。膜拜

网友:
谢谢我的思路和你一样 桥BIOS

网友:
    楼主弄好 还不忘 感谢下维修网   是个好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蓝屏死机等不稳定故障都必须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去测量,不过楼主你这个修的也够细心的啊,3.3V跟3V,很少有人 ...

那你到时给我上个精华啊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到时给我上个精华啊 哈哈

已经发给饼哥定夺,精华这个不是谁都能给的

网友:
分析有点少
另缺少故障实物图。
只能加分,精华就看大家的热情程度了,加分和回帖的人多,会自动精华

网友D:
很强啊。这个问题发现还是需要细心啊。一般不太容易发现

网友E:
学习 下次遇到不用蛋疼的维修了 有了方向

网友F:
一开始的三板斧就是不正确的

网友G:
电压相差这么一点一般还真的不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原理说差0.3V不应该会这样。。要求有这么高的精度吗。。

按照原理棒子已经征服宇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发给饼哥定夺,精华这个不是谁都能给的

谢啦 哥们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一开始的三板斧就是不正确的

您说的对 但上家动过的东西我实在是不放心 依然走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相差这么一点一般还真的不在意的

如果是开启电压差一点没什么问题 但这是供电啊 一点都不能差

网友:
楼主也真够细心的 一般3V和3.3V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强啊。这个问题发现还是需要细心啊。一般不太容易发现

嗯 碰到难修的机器 上来就是把所有供电撸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 下次遇到不用蛋疼的维修了 有了方向

对大家有帮助就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修过一台,好像是无独显供电,看图是桥开启,后来直接把桥换了修复

网友:
三板斧完了,还是被你修好了,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很容易漏过,很多时候电压差不多就当OK了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无论做任何事都要胆大心细,向你学习!

网友H:
怎么想到去测Q65 的啊?

网友I:
其实你这个3.3V电压转不出来或者出来电压低在这个机子里是很常见的故障,哪里会有人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想到去测Q65 的啊?

总归先把所有供电都撸一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其实你这个3.3V电压转不出来或者出来电压低在这个机子里是很常见的故障,哪里会有人修不出来?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高的水平哦

网友J:
这个误差能是电脑死机吗

网友:
这个电压误差能是电脑死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误差能是电脑死机吗

本来是好的 估计零件受热以后就会漏电 然后死机 再开就不亮了

网友K:
三星这个Q65是P管,通病了,早有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三星这个Q65是P管,通病了,早有发帖

这样啊 没看到呢

网友:
三星的机器还是比较难搞的

网友:
三星的这种机器我修到最多的就是刷BIOS

网友L:
谢谢楼主分享啊,不加分是不行的加分鼓励才有发贴的动力

网友:
很少看到这样的问题这机器

网友:
以前是碰到过不过我那个是加焊显卡就好了 有学习了

网友:
技术好,羡慕的

网友M:
加分,楼主解决了一个要找了很久都没找出来的问题,这机器前几天才拿走,你要是早点发出来就好了

网友:
研究一下  我自己的

网友:
看来以后量转换电压要换种方法了

网友:
下次修到注意了

网友:
哈哈 论坛是强大的。。我现在修之前也是看一遍

网友:
楼主虽走了弯路,技术不是不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MOS管不良的问题挺多的,还好这个是电压低的明显,有的是正常电压,也是不良的

那种的更恶心了 不定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谢谢楼主分享啊,不加分是不行的加分鼓励才有发贴的动力

谢谢加分 万分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分,楼主解决了一个要找了很久都没找出来的问题,这机器前几天才拿走,你要是早点发出来就好了{:4 ...

没事啊 下次见到可以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对 但上家动过的东西我实在是不放心 依然走了一遍

这个强迫症我也有,不能被别人带节奏。总感自己换了放心一点。

网友:
有几次碰到三星本子修亮机后进系统掉电,后面查出来,都是cpu供电下管漏电,三星都喜欢漏电么难道,哈哈

网友:
就差0.3V啊  这要是不细心  绝对修不了

网友:
真细心啊,加分了

网友:
这个故障不容易发现,一个小小的3V引起这么大的问题

网友:
通病吗。没遇到过

网友:
看来电压差一点都不行啊!楼主厉害啊!

网友:
走了弯路修好,已经不错了

网友:
问下楼主是怎么想到测这电压的呢,给小弟分享下经验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我是搞不定的

网友:
要我肯定修不出来,楼主真心细,像楼主学习,

网友:
能确定故障点就是牛逼啊,3.3和3的区别就是那么大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怎么小的区别,一般不会认为是电压不足

网友:
前段时间就碰到这种情况了,结果没修好

网友:
这个楼主也花了不少时间吧,加分

网友:
这个修的细心啊,两个电压相差那么小,一般人都不会祥查的,楼主厉害

网友:
前几天接到一台 修了一个星期没修好 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查呀。能修好真是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只差个0.3竟然会引起这故障 ?

网友:
高手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隐藏的,不稳定的问题修的很头痛

网友:
长见识了 以后碰到这种掉电死机篮屏的故障 要多留意这些电压了。

网友:
差这么一点电压,也会死机

网友:
我一般量到有3V就默认正常呀!以后注意下!

网友:
3v和3.3V真的相差不大。

网友:
很细致啊,这种本子遇到过机台,都没搞好
这次学习了

网友:
难道你那个同行电压不量就开始干桥。厉害

网友:
3v和3.3V 这么小的区别。都可能造成大问题.楼主大神啊,66666

网友:
看你最近这么愁眉苦脸的原来在搞这个板!哈哈!回去刚你

网友:
修板高手。。

网友:
S极向g极漏电怎么检测出来

网友:
3V跟3.3V就差0.3V就影响不开机,所以说,维修还是得仔细。如果粗心点就忽略了。

网友:
以前修了台HP的也是

网友:
三星的机器也少见有点位哦

网友:
3.3v和3v,一般很难去怀疑有问题,看来转换电压以后测量是要严格细心了,学习楼主的思路了,很好的帖子

网友:
三星用料比较烂,前面电压转换电路有反馈还好点,二级电压转换没有采样反馈控制,经常出现电压不稳不够或者干脆不出的毛病,稍微细心测一下就会又发现
全诚电器服务
去系统学过的就是强
详情

网友:
三星用料比较烂,前面电压转换电路有反馈还好点,二级电压转换没有采样反馈控制,经常出现电压不稳不够或者干脆不出的毛病,稍微细心测一下就会又发现

网友:
学习了   有理论就是强大  马上就秒了

网友:
3v和3.3v  这区别我一般忽略的   学习了   一点电压差也会造成问题的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三星用料比较烂,前面电压转换电路有反馈还好点,二级电压转换没有采样反馈控制,经常出现电压不稳不够或者 ...

去系统学过的就是强

网友:
加分鼓励。。。这种故障很难发现。。

网友:
高手在民间  人多就是好

网友:
可以的,态度严谨啊 学习了

网友:
牛逼,楼主,二修机也可以秒啊

网友:
通病记住了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人就错过去了

网友:
楼主真够细心 我一般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最近在想是坚持修电脑吗,还是改行修手机

网友:
多谢分享,已加分!

网友:
一般3.3v 3v我会觉得正常的,看来下次还是要多多注意细小的差别

网友:
这种问题越来越少啊,捡钱一样

网友:
"到Q65的时候 发现本该3.3V的电压只有3V"这种问题,还是出在二级转换的问题,很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P:
判断为Q65  S极向G极漏电   导致输出不稳,这句话漏电是什么意思??没太理解,希望楼主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P:
判断为Q65  S极向G极漏电   导致输出不稳,这句话漏电是什么意思??没太理解,希望楼主解答下,谢谢了

这个管子是G极为低电平 S极与D极为导通状态 试想S极向G极漏电 那S极与D极的导通是不是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是G极为低电平 S极与D极为导通状态 试想S极向G极漏电 那S极与D极的导通是不是不稳定了

那s极向g极漏电的表现是什么,用万用表怎么测量,希望楼主在讲下,谢谢了

网友:
留着以后碰到用

网友:
这个电压是转换电压 少了0.3应该不影响 结果确实有影响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牛b不是吹类  你就是 牛b

网友:
给你回一下,给你一点动力

网友:
掉电 不稳定很多觉得是场管问题

网友:
现在修版的人感觉越来越少了 ,你这种精神的人真的不多了

网友:
真的很不错——这种故障很难找得出来

网友:
楼主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相差这么一点点电压都让楼主给发现了。。牛。

网友:
这个问题奇怪

网友:
没碰到 一半缺电压 有的机型就不显示

网友:
技术不错,已加分,别嫌少。

网友(2016-07-31):
不稳定的故障不好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