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J 蓝屏 全换了,求指点一二

楼主(2016-06-30):
华硕A40J ,本来进了点小水,飞了断线就亮了, 但是发现原本WIN8系统进不去,滚动条报错。

于是用测试盘做系统,WIN8  WIN7  XP 做了N个, WIN7 WIN8都是GHOST完 滚动条卡死 蓝屏,反正就是过不了滚动条,XP能过滚动条解压系统,也能进系统, 也是不定时就蓝屏。

内存 硬盘 U  该换的都过了, BIOS也在论坛刷过了,主板换了一片, 情况还是一模一样。

有没有大神 指点一下小弟啊?

我在华硕官网搜机器型号, 和主板型号,都找不到这个机器的BIOS下载, 型号搞不懂到底是哪一个。

网友:
安装版的也是试过的,一样蓝屏。

网友A:
看图好像进水的位置在南桥附近,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好像进水的位置在南桥附近,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我说我主板都换了,你有看吗》?

网友:
感觉是不是和内存有关系啊??这个代码好像是什么程序或者驱动使用了不正确的内存地址。。。

网友:
明显  内存问题  换个85几的  这个内存电压好像是1.8v

网友:
你把win8改win7和xp都能解压,说明你已改bios,sata的格式你改了吗?还有boot那两项全要开启。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楼主修好后发个帖学习一下!

网友B:
看来只有屏没有换了,换个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只有屏没有换了,换个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