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32不显示,指示灯亮一下就不亮了

楼主(2016-06-30):
长城M2232不显示,指示灯亮一下就不亮了,就亮一下就完全没反应了,除非拔电后再插,再插也是只显示一下就完全没反应了。拆开后电源板单独测电压正常,拔掉显示排线后,指示灯正常,显示器白屏,插上显示排线,就出现上述故障了,不插显示排线,指示灯一闪一闪,可以开,可以关,这样是不是判定是屏上的电路出了问题,望赐教

网友:
也有可能是带不动负载  不过屏故障的机率高点  测下屏上面保险的对地值

网友A:
长城的驱动板很烂,换过好几个这样的,不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俄日是驱动板损坏,该通用版即可

网友:
电源故障吧,电源带不动负载。电源不举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带不动负载的。你把5V `12V电容先换了再说

网友:
电源如果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也许是带不动负载呢

网友:
用RTD2025L LCD驱动版 试一下!

网友:
看看屏是否短路,再看看电源板是否电流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城的驱动板很烂,换过好几个这样的,不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俄日是驱动板损坏,该通用版即可

同感啊
驱动板问题的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电源板供电不足引起的,用套件测试屏,如果没问题就更换电源板或维修

网友:
一般这个都是电源板坏!没见过屏坏这样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  电源板上的,1000UF 10V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B:
液晶电源板电容损坏表面就看得出来,这种故障占日常维修的一半吧。

网友:
刷刷 更健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电源板电容损坏表面就看得出来,这种故障占日常维修的一半吧。

表面看不出来鼓包了

网友:
12v供电滤波不良,高压板,灯管

网友:
刷个BOIS试试看感觉是屏幕问题

网友:
这个系列的灯管爱坏

网友:
欠压保护了,先查一下输出电压。

网友:
供电不足,把电容换一遍,也有可能后级有短路

网友:
驱动板的电容

网友:
电容鼓包了吧.

网友:
把驱动板上面的供电三极管取掉,直接连5V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了

网友:
电源板的可能大点

网友:
典型的电源板带不动负载,更换12V 5V电路电容一般可以解决问题,还不行就直接更换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