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手机3拆机图解

楼主(2016-06-30):
一加手机3拆机图解

  一加手机3是一加推出的一款高端旗舰手机,采用了5.5英寸的AMOLED屏幕,内置3000mAh的电池,配备了支持快速充电的USB Type-C接口。在配置方面,一加3配备了高通骁龙820四核2.15GHz处理器,4GB RAM + 64GB ROM的内存组合,前置摄像头为800万像素,主摄像头1600万像素,并支持OIS光学防抖。下面同小编起来来看看它是如何拆机的吧!

一加手机3拆机 图1

  一加手机3拆机工具:

一加手机3拆机 图2

  一加手机3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之前,首先将一加手机3 SIM卡槽取出,卡托正面有标记,并做了防呆设计,避免用户插反SIM引起卡槽损坏。

一加手机3拆机 图3

  一加手机3的金属后盖通过底部的两枚六角螺丝与全面板进行固定,拆机第二步是拆卸底部的2颗固定螺丝。

一加手机3拆机 图4

  拆掉底部的2颗固定螺丝,通过翘棒工具,就可以将还有卡扣固定的后盖打开了。可以看到一加手机3内部采用了常见的三段式设计。

一加手机3拆机 图5

  在机身背面的后壳上覆盖有散热贴纸以及导热泡棉,在上方与下方均有注塑信号带,保证信号的溢出。

一加手机3拆机 图6

  后壳上注塑信号带特写。

一加手机3拆机 图7

  一加手机3的NFC铁片位与后者摄像头区域,静音键模块位于金属后盖上,静音键部分通过多个金属触点与主板相连。

一加手机3拆机 图8

  静音键模块特写。振动马达与按键之间由软件印刷电路板连接。

一加手机3拆机 图9

  一加手机3内部常规的三段式布局和黑色的PCB主板。主板芯片均覆盖有屏蔽罩,部分屏蔽罩上还有导热硅胶。

一加手机3拆机 图10

  一加手机3主副板之间通过软性电路板连接。另外主副主板连接线以及USB连接线与主板的连接部分通过螺丝与金属片进行固定。

一加手机3拆机 图11

  按照电池上的标识,撕开电池四角的撕手位,断开电池与主板的连接,即可将电池拉出。

一加手机3拆机 图12

  一加手机3内置电池特写。4.35V充电电压/3.8V工作电压标识的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电池容量为3000mAh。

一加手机3拆机 图13

  一加手机3机身底部的3.5mm耳机孔,USB Type-C接口、麦克风以及一体式音腔。

一加手机3拆机 图14

  一加手机3机身底部的UBS Tpye-C数据接口特写,支持正反插。

一加手机3拆机 图15

  取下主板后,一加手机3的指纹识别模块。

一加手机3拆机 图16

  一加手机3指纹识别模块特写。

一加手机3拆机 图17

  接下来拆卸一加手机3的主板。首先拧下主板上的固定螺丝,并且从图中可以看到凸出的后置摄像机。

一加手机3拆机 图18

  拆卸螺丝,就可以将主板取下。

一加手机3拆机 图19

  一加手机3前后双摄像头特写,后置1600万像素摄像头,前置800万像素摄像头模组。

一加手机3拆机 图20

  主板正面特写。

  打开芯片上的屏蔽罩,就可以看到主板上的:高通骁龙820处理器芯片与三星电子6GB RAM封装、高通电源管理芯片、RF360射频芯片。

一加手机3拆机 图21

  主板背面特写。

  主要是功放芯片、无线芯片、射频芯片以及64GB的三星 UFS2.0 ROM存储芯片。

一加手机3拆机 图22

  拆机到此结束。一加手机3拆机全家福。

一加手机3拆机 图23

网友:
这个牌子的手机没有用过 不过看着质量还可以

网友A:
真强大  这么快就有拆机图了   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强大  这么快就有拆机图了   牛

这应该是内部人放出来的拆机资料

网友:
这个看起来做工还行啊。

网友:
好丑的HOME 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