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S-7782 求助

楼主(2016-06-30):
型号如上 HP主机客户拿过来之后,时亮时不亮 。 求救大神
时亮时不亮

网友:
供电都正常 有复位 另外那个大神有BIOS帮忙上传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
检查一下显卡跟BOOS,CPU供电也容易导致时亮时不亮

网友:
说清楚点哟,这怎么给你说呢

网友:
时亮时不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有时跑码,有时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