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G41M-G

楼主(2016-06-30):
CPU供电短,我换了上管下管,还有8802两个芯片,为什么开会还会短,搞不明白了,电阻也没问题,

网友:
焊接要保证好,焊后打值。

网友:
芯片和管子全换了还是短啊  有没有驱动芯片啊                电容拆了没

网友:
测下贴片电容

网友:
芯片和管了拆了,看是不是还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