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硬盘能烧成这样吗?进来开眼界吧!

楼主(2016-06-30):
第一次见到烧成这样的,客户反映刚开机半小时,就烧了!
请问各位大神什么原因能有这样的效果?还有这硬盘电路板能换吗,能修吗?

网友A:
看过,就在大概前20天左右,   一个金士顿 120G SSD 的, 也跟你这个差不多,当时也吓了一跳。 忘了拍图了。。。 那硬盘是在网上买的。    后来发现 电源主板都还能正常。。就硬盘坏了。  不过我还是劝他把电源一起换了。

网友:
硬盘可能没有问题吧,是电源线烧了,把硬盘的塑料烤变形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网友B:
有数据不? 没数据就扔了吧,要不上价格。。有数据换个 电路板 和 BIOS 拆过来 看看能OK不

网友C:
是电源接口接触不好打火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数据不? 没数据就扔了吧,要不上价格。。有数据换个 电路板 和 BIOS 拆过来 看看能OK不

要换硬盘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电源接口接触不好打火烧的吧

可能,但为什么只烧了硬盘接口,主板还能亮机的

网友:
如果买到差的硬盘的话可能会导致短路就会烧硬盘的可能了建议买好点的硬盘在检查下温度和电源硬盘接口等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过,就在大概前20天左右,   一个金士顿 120G SSD 的, 也跟你这个差不多,当时也吓了一跳。 忘了拍图了 ...

电源肯定要换的

网友:
把硬盘电源接口处理一下,去掉被烧坏的东西(已经碳化的会导电),测量阻值看看。很有可能是电源接口针脚氧化,导致接触阻值变大后,针脚发热造成的。这种类似的问题很常见。

网友D:
氧化?什么原因造成氧化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板子没问题,把接口换掉就好了

网友E:
换个硬盘接口就行,前两天还遇见一台

网友:
烧的也挺严重的,估计没得修了

网友F:
是电源质量不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电源质量不好吧!

电源是大水牛的,难道是遇到山寨!?

OC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硬盘接口就行,前两天还遇见一台

你肯定换接口就可以?不用换电路板?

网友:
这是电源引起的,连接到硬盘的线质量太差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功率不够造成的。

网友:
接口太坑人了

网友:
没插好 导致短路了吧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差不多

一模一样的烧法,熟悉的味道!

网友G:
看图感觉硬盘应该没什么问题 电源挂了吧

网友:
电源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图感觉硬盘应该没什么问题 电源挂了吧

电源绝对挂了!

网友:
有详细观察过接口针脚吗

网友H:
如果客户要数据   那就爽死了   最喜欢这样烧的硬盘

网友:
电源用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客户要数据   那就爽死了   最喜欢这样烧的硬盘

客户说直接换硬盘

网友:
垃圾电源引起的

网友:
是电源接口接触不好打火烧的吧,都能烧成这样才被发觉,神人,硬盘估计是客户自己换上去的吧

网友:
现在硬盘版没保护了烧成这样正常

网友:
电源太次了吧,也没短路保护。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大水牛的,难道是遇到山寨!?

目前看到大水牛和金河田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SATA接口品质差,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氧化?什么原因造成氧化的?

空气中有氧气不会造成氧化?

网友:
先确认一下硬盘有没有坏,还好没有把主板一起烧掉,电源一起换了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目前看到大水牛和金河田都有一个相同的问题:SATA接口品质差,接触不良!

航嘉的质量如何,有没有对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