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3020D复印机问题

楼主(2016-06-30):
放了大半个月没有用,现在是复出来有重影,机器预热完后,鼓芯上面还有粉,像没刮干净一样,是刮板还刮干净,还是鼓芯充放电有问题?

网友A:
你这个情况 换换 刮板 清洁充电棍试试  鼓芯 轻轻的擦表面 试试看楼 顺便把 刮板下的废粉 清理干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情况 换换 刮板 清洁充电棍试试  鼓芯 轻轻的擦表面 试试看楼 顺便把 刮板下的废粉 清理干净试试{:4_ ...

刚才换了一根芯上去,芯上面一样粉很多。这个是复印机,好像没得废粉哦,有充电架

网友:
应该是刮板的问题

网友:
夏普的机子   防潮不是特别好      如果你那边放的地方是潮湿的话多半是充电辊问题                 如果地方不潮湿就先换刮刀吧

网友:
芯片不好吧

网友:
充电    刮板      最好有条件换个鼓总成试一下。

网友:
刮板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