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水/一根线200块

楼主(2016-06-30):
联想:G470
版号:LA-6751P
机器问题 :进水
向客户 询问你笔记本 进水了 客户就说了  是的 进水了 还能玩 然后 接着就网卡不能上了 在开关机 2此就彻底的不亮机了。

拆开机器 拿出主板 告知客户 让他看明白是你进水了 机器 cpu供电这块坏了 还有网卡这里 都腐蚀了, 客户一脸蒙b  。

然后告诉客户进水了以后 就不要插电了 去掉电池 拿过来 让我处理 进水的 弄干净 就不会有事情了。然后客户还感觉挺严重

测试好了 cpu和2个内存 均没问题 然后测量各个 供电 正常 报价200 可以就给你修 客户说 下午能修好吗  可以我们尽快 应该可以。然后 就开始修。

       】
进过 洗板水 处理 感觉可以了 没有明显腐蚀的  然后 加电试试    果断跑马 到0.35  停住了   手摸cpu 不热  测量 其他电感 电都出来 唯独 cpu供电没有出来

测量  cpu 主供电 vin的时候 发现 没有19v

经过 查找 cpu 主供电 和上管 连接这的  然后就 感觉断线了 拿起 板子去看 上管的手 问题 发现了 也被修好了。。

连接好  完美 收工。。。。。。。。。。。。。。。。。。。。。。。。。。。。。。。。。。。。。。。。。。。。。。。。。。。。。。。。。。。。。。。。。。。。。。。。。。。。。。。。。。。。。。。。。。。。。。。。。。。。。。。。。。。。。。。。。。。。。。。。。。。。。。。。。。。。。。。。。。。。。。。。。。。。。。。。。。。。。。。。。。。。。。。。。。。。。。。。。。。。。。。。。。。。。。。。。。。。。。。。。。。。。。。。。。。。。。。。。。。。。。。。。。。。。。。。。。。。。。。。。。。。。。。。。。。。。。。。。。。。。。。。。。。。。。。。。。。。。。。。。。。。。。。。。。。。。。。。。。。。。。。。。。。。。。。。。。。。。。。。。。。。。。。。。。。。。

网友:
其实不只是一根线的问题,,这其中包括平时的经验积累和平时的业务学习呢

网友:
这一根线,卖的好贵啊,老板。

网友A:
维修一般主板300元起。楼上居然还说贵

网友:
便宜,到售后就是换板子

网友:
不贵,不会的100根线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一般主板300元起。楼上居然还说贵

亲 我维修 不挣钱吧   买个 新的 主板 才 300 多  你要300   不想混了

网友:
线的价格可以忽略,知道往哪放这个线才值钱

网友B:
这是经验和技术结合。不是简单地连接线

网友:
可以的,成本虽然低但维修是技术活,如果一味压价会毁了这个市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经验和技术结合。不是简单地连接线

/谢谢 大哥   的鼓励  啊 啊啊

网友:
搞维修卖的是技术不是配件

网友:
我今天刚修了一台和你这个一样的机子 前面开两次正常用 关机后过一会再开没有反应了 拆开后就查了开机条件后搞定 后面又发现了人为损坏 光驱螺丝锁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