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练手,杂牌主板维修求思路

楼主(2016-06-30):
杂牌杰灵G41主板,无线路图。原来是通电可以开机,诊断卡00不跑,IO芯片发烫,测量3.3V ATX插座对地短路,更换了新的IO后,IO是不烫了,CPU通电10秒左右就发热,依然不跑码。求维修思路,谢谢各位
主板全图
更换了IO,第一次,焊的不好

网友A:
我喜欢从两头开始查起,上面检查CPU座,下面刷BIOS,然后中间拆外设,桥坏,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从两头开始查起,上面检查CPU座,下面刷BIOS,然后中间拆外设,桥坏,就不修了。

逐渐缩小范围   然后 最后放弃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