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耳机?动圈还是动铁好?

楼主(2016-06-30):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动圈好还是动铁好?

  随着各类音乐App带来的高码流音乐越来越多,市面上的各类耳机也是数不胜数,除了头戴式耳机、入耳式耳塞、封闭式和开放式等类型划分,最主流的耳机类型有动圈耳机和动铁耳机两种,另外还有不算太常见的静电耳机。而想要得到好的声音的话,耳塞的单元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么是动圈还是动铁好呢?除了动次打次,什么才是选耳机的正确姿势呢?下面同小编一起看看吧!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 图1

  一、动圈与动铁

  1、动圈耳机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 图2

  动圈耳机是市面上最常见的耳机,抬头不见低头见,从地铁的路边摊到各大品牌的专卖店,大部分都是动圈耳机。不仅仅是耳机,几乎所有的音箱也是采用了动圈式的结构。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认为动圈耳机就是缩小了的音箱扬声器。由处于永磁场中的线圈和振膜相连,靠音圈在信号电流的驱动下带动振膜发出声音。

  动圈单元的结构: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 图3

  动圈耳塞相对于动铁来说,虽然没有了各种参数上以及素质上的优势,但是有一点是最为重要和根本的优点:动圈耳塞的声音更加接近于自然的声音,虽然也许动圈没有像动铁耳塞一样精准漂亮的高中低三频,但是高端动圈带来的高低两个频段的泛音是动铁无法做到的。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 图4

  2、动铁耳机

  何谓动铁单元?从最简单的地方来说就是以前的助听器使用的单元,它利用电磁铁产生交变磁场,震动的部分是一个铁片悬浮在电磁铁前方,信号经过电磁铁时会使磁铁的磁场发生变化,从而使这块贴片振动发出声音。动铁的单元可以做得很小,所以能够将多个单元放入每个耳壳中,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2单元、3单元、4单元等多单元的动铁耳机。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 图5

  动铁单元有个很技术化的学名,叫做“平衡电枢单元”。其体积很小,是只有一个透音孔的密闭矩形单元。

  动铁单元的结构: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 图6

  动铁单元结构原理:

  线圈绕在一个位于永磁场中央被称为“平衡衔铁”的精密铁片上,这块铁片在磁力的作用下振动,但这个铁片并非振膜。真正的振膜由一个驱动杆和该铁片衔接,铁皮振动并带动振膜发声。动铁单元的振膜一般是铜片,当然也有其他材质的金属振膜,如铝、不锈钢、钛等等。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 图7

  主流的动铁单元有三大类:美国娄氏(Knowles)、日本索尼(SONY)、丹麦声扬(SONION)。索尼开发的动铁单元不会对外销售,只会用于自己的耳机产品上。声扬公司的动铁单元主要面向音乐耳机,娄氏是助听器最大的供应商。

  动铁耳机要比动圈耳机贵出一些,1000~2000元不等,但性价比较高。

  二、动圈与动铁的区别: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 图8

  1、除了振膜是金属材质,动铁单元的外壳几乎也全部由金属材料制成。金属材质做成的单元外壳有一个优点,在不同环境下使用对声音的影响较小,因此声音表现也就非常稳定。

  而动圈耳机在发声的过程中需要额外的空间和空气参与振动,因此无法有效控制漏音现象。在不同的温度、湿度环境下使用中,声音表现会有所差别。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 图9

  2、因为单元密闭,因此耳机壳的外形也不会对音质产生影响,所以动铁耳机的外形往往形态各异。因为是密闭的结构,很小的电流就可以驱动发声。因此动铁的瞬态比动圈更好些,细节也要比动圈更丰富。

  这和振膜是金属材质的特性密切相关,动铁的振膜重量随着单元直径的增加而直线上升,因此动铁用在体积较小的入耳耳塞之中会比较适合,不可能做成头戴式耳机。较小的体积使得动铁耳塞可以做到直接塞入耳道,配合硅胶或者海绵耳塞,就能有良好的隔音效果。

  而动圈耳机的动圈单元一般都比较大,无法全部塞入耳道,隔音效果就会差很多。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 图10

  三、动圈、动铁的声音特点

  1、动圈单元特点:

  动圈耳机的形式比较多样,它主要分为开放式、半开放式和封闭式三种,对于开放式耳机来说,由于动圈单元的面积较大,并且在发声的过程中需要较多的空间和空气参与振动,因此无法有效控制漏音现象,没有了与外界的隔绝感,如果耳机开放的程度很高,可以听到另一边单元发出的声音,形成一定的互馈,使得听感自然;但它的低频损失较大,对于一些节奏感和低频比较强烈的音乐来说,听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不过瘾。不过开放式的耳机一般听感自然,声场大,佩带舒适,平时在家里品味音乐使用的头戴式耳机大多都以开放式或半开放式为主。

  动圈耳机的特点是结构简单,在声音表现方面拥有频响宽,人声自然温暖等特点。其音质主要取决于振膜的材质和腔体的材质及构造。动圈耳机的腔体设计对声音的表现有着明显的影响。

  2、动铁单元特点:

  而动铁耳机的单元体积非常小,可以很轻松的塞到我们的耳道深处,这种入耳式的构造也让动铁耳机只能做成封闭式;不过它还可以设计成多单元的耳机,现在市面上除了像音特美ER4这种超经典的单单元动铁耳塞,还有双单元、五单元、甚至是一边耳塞就能塞进十二个单元的定制级动铁耳塞(JH24单边耳塞内就有12个单元,售价14000元),这类耳机都拥有很高的灵敏度、瞬态表现和解析等特点,对音乐的动态、瞬间细节表现、声音密度上都远胜于动圈耳塞。不过由于体积的限制和密封式的设计,即便是比较昂贵的动铁耳塞在声场方面还是没有开放式动圈耳机(头戴式)大。

  四、动铁好呢还是动圈好呢?圈铁结合最好

  既然我们知道了动圈耳机和动铁耳机各自的特点,是该选动圈还是动铁呢,还是有第三种选择?当然有了。动圈和动铁各自的优缺点也比较互补,因此动圈和动铁单元相结合的产物——圈铁耳机就诞生了。圈铁耳机既有动圈耳机的声场开阔和氛围味道,又有动铁耳机高解析力和层次丰富的特点。当然,这种耳机一般价格也很贵,比如:AKG的K3003。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 图11

  圈铁耳机还有汪峰的FIIL耳机BESTIE哟!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 图12

  五、如何买个好耳机?

  为了避免进入误区或者走不必要的弯路。

  首先要明确以下几点:不要完全相信评测,相信大厂商的调音师。“听音观”和“木耳”都是不存在的东西,最终要靠自己来判断。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自己喜欢的才是真的好耳机。

  在具体选购耳机的时候,需要弄懂四个主要的数据:

  1、振膜:耳塞或耳机内发声单元上振膜的大小。

  一般振膜越大,耳机的低音表现会越好。比耳朵还大的70mm驱动单元,可产生与扬声器一样的平面波,还原声音的空间感,可感受到广阔的声场。所以,大尺寸的耳机声场好,并且听久了也不会太累。如果不考虑便携性,能选择大耳机尽量选择大耳机吧。

如何正确选择耳机 图13

  2、阻抗:在直流电的世界中,物体对电流阻碍的作用叫做电阻,但是在交流电的领域中除了电阻会阻碍电流以外,电容及电感也会阻碍电流的流动,这种作用就称之为电抗。

  而我们日常所说的阻抗是电阻与电抗在向量上的和,即是指耳塞或耳机的导线及振膜等所带来的电阻和电抗。一般来说,耳机的阻抗远比耳塞大;阻抗越大,驱动耳机或耳塞所需的功率也越大。耳放的作用就是提升推力。如果播放器是手机或MP3这样的设备,耳机阻抗不能太大,建议是32欧以下比较合适,最大不能超过50欧。

  3、灵敏度

  向耳机输入1mW的功率时耳机所能发出的声压级,声压越大音量越大。灵敏度越高表示耳塞或耳机越容易驱动。

  灵敏度越高的耳机,对播放设备的要求就越低,这意味着很小的音量就能播放出不错的声音。

  4、频率响应:频率所对应的灵敏度数值就是频率响应。响应范围越大,表示耳塞或耳机对声音的还原能力越好。

  人的听觉范围一般处于20Hz-20KHz之间。世界上现在频率响应最大的是索尼出品QUALIA 010,频率响应达到了5Hz~120kHz。

  频响范围越广,耳机素质越高。比如索尼耳机,频响范围达到40kHz以上就是Hi-Res耳机。

  不过,弄懂这些数据,也只能确保耳机在参数上是优秀的,能够满足自己的听感还要看个人,以及音源和音乐类型。

网友:
我进错论坛了? 迅维里有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