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LDELL 5460 BIOS 独显板号DAOJW8MB6FO REV;F

楼主(2016-06-30):
DELL 5460 BIOS 独显板号DAOJW8MB6FO REV;F
开机挡LOGO..键盘 触摸都排除了 还是不行 初步怀疑是BIOS的问题 求该机bios

网友:
已经排除是BIOS的问题了 再测量中发现CPU供电有一组没电压输出,,,求该主板图纸 谢谢大家

网友:
太粗心了....问题已解决....是固态硬盘问题 当时只把无线网卡 和机械硬盘拆了还是一样档LOGO..

网友(2018-05-02):
楼主有找到图纸吗,分享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