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AMSUNG Syncmaster 150mp GD15N程序

楼主(2016-06-30):
求GD15NS/AS程序

型號好像是 : Syncmaster 150mp (ML15NS, ML15AS)

网友A:
给你说个法子,挂到笔记本上,用三星官方的升级软件,直接更新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说个法子,挂到笔记本上,用三星官方的升级软件,直接更新试试。

要下載那個軟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下載那個軟體~~

三星的官方软件,固件升级用的。你去搜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官方软件,固件升级用的。你去搜一下。

這不是針對 SA 在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不是針對 SA 在用的?

这机器不是那个系列的,,,

网友:
tb看看吧 应该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不是那个系列的,,,

有 GD15NS…固件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 GD15NS…固件嗎?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千说不如一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 GD15NS…固件嗎?

没有这个固件,。。。

网友:
你这是板号,显示器是什么型号呀

网友D:
机型号和屏型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千说不如一练。

不行. 用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型号和屏型号是什么?

型號好像是 150M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个固件,。。。

大佬 昨天查了一下是 Syncmaster 150mp…有人有修過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 昨天查了一下是 Syncmaster 150mp…有人有修過嗎

查了一下,没有这程序,你这是电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