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5V 轻度进水 主板有短路

楼主(2016-06-30):
今天  接了一台  ASUS  的A45V  主板 进了  加电大电压短路   量了一遍发现 显卡的电压 有短路   一路上管烧了。  拆掉 是小管子 没有  料板找 了一遍  晕 还真没有   改吧  我就是找到了一片 Y430 的料板 把CPU 电路上的 上管拆了下来  很巧妙的 装 了上去  OK 可以加电但电流0.25  这一头痛了 还有电压没起来 又找 找到 PU701  这个电路的  大电压 没出来  电感坏了吗?换一个  OK  主板电流上去了   OK   亮机

网友:
电感坏了吗?换一个ok?楼主怎么知道是电感坏了?除了外观有烧坏的,电感坏的不多见

网友:
电感 都坏,少见

网友:
这写的也太简单明了 了吧,连图都没有

网友:
芯片没坏电感却坏了  挺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