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05 进水维修

楼主(2016-06-30):
客户送修,不触发。留电话走人。拆机,见进水。

清理后发现PU402的进电焊盘烧坏。这个地方上层是19v的供电,下面就是地线。没办法只好上绿油。等绿油完全牢固后还要找个金属片接IC和19v的电感。这是最后修复后的

修好402,5v待机出来上电卡到0.32,一会掉电。掉后不可再触发,需要断电才可以再次触发。测量U1895P 待机下微烫。0.32状态下89P不出0.95v电压,节点J95V 对地=0.002.断开 节点1895端正常.,参考 S415机器 APU也是和405一样的A4.L220.95vs 的对地=0.142,而405L22 0.95VS=0.02,断开L22  0.95VS还是 0.02.。而L22 另一端 0.95VS APU GFX 为高。据此大约可以判断为G405APU 部分损坏。机器待机0.04. 待机下PL661=0.96V,可在上电掉电后这个电压消失。准备换A4,下掉A4 L22对地=0.624。换A4 L22对地=0.336 可做上后有轻微歪斜,再换A4,可以亮屏 内外都可以单独亮,可就是亮后反复重启。这里开始走进弯路,-----经验害死人!!!!!!因为402原来的19v那里有三个电容,修后没加,先怀疑这里,加电容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弄的19v短路,再上绿油。修好还是那样。开始怀疑A4,再发A4。等A4真到了,我想还是慎重点好,现在的桥片什么的脚小密度大,修整焊盘一不小心板就报废了。能测量的都测量了,还是反复亮。没办法拿我的测试硬盘挂上。好,不反复了。
有修到这个型号的,麻烦测试下-------这个机器不挂硬盘是不是真的反复亮屏。谢谢。

网友:
反复 亮屏 ?? BIOS刷了没有

网友:
会不会故障搞大了,一般进水不至于坏那么多吧!

网友:
说的些什么呼的。。。。。没图纸。。没照片。完全没看明白。

网友:
此机器修的辛苦啊

网友:
鼓励楼主,真心牛啊

网友:
有的机型是这样  不装硬盘或者pe会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