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G41L 倒霉的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6-06-30):
    一大早就有一个客人跑过来说重装系统,拿上手,上电,没显示,拆了内存,刷刷,能开机了,但是卡在开机画面不动了,呃。。。等了好久,进BIOS一看,找不到硬盘了,找了根SATS电源线换了,能认硬盘了。插上U盘,进PE,PE加载完还没进桌面,显示显示没信号,等。。。竟然重启了,晕。。。内存坏了??我和客人说,你先等等,我帮你测试一下内存,看看是不是坏了。Memtest跑了一圈,没事呀。关机,再进PE,咦??!!!黑屏??!!不显示啦!!!傻了!

    我只是想安安静静的装个系统,搞那么多事干什么??

    插上测试卡,没复位,不跑码。唉!

    测了测各个主供电,好的。再测测VRM旁边的三极管,测到QP91 B极的时候,找到问题了,这里竟然1.X V,找上拉电阻,只有100多欧,找了个10k的换上,哟,跑码了。

    最后收了个系统钱,客人还一脸的不高兴,看他的意思是,叫你装个系统都能搞那么多事!!!

    今天够倒霉的,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各位给加点分吧。

网友A:
还好 没赔主板哦。。 搞不亮 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 没赔主板哦。。 搞不亮 就麻烦了

有时候真会遇到你说的情况。唉。

网友C:
这样 为啥不说 主板有问题  系统装不了 要修主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 为啥不说 主板有问题  系统装不了 要修主板呢

客人说,在家里时可以开机的,就是进不了系统。我也懒得和他说了,快点送走这瘟神机。

网友D:
你怎么做生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人说,在家里时可以开机的,就是进不了系统。我也懒得和他说了,快点送走这瘟神机。

好吧  遇到这种情况  也只能认倒霉了

网友E:
在上手时不显示就应该跟客人说清楚有问题了  客人只要你装系统 你却动了客人的东西 说实话确实是你的问题 之前就吃过一次亏 同样的情况客人说我搞坏的 摆明了坑人你也没办法 确实动了客人东西 最后赔了条内存了事 吃一垫长一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在上手时不显示就应该跟客人说清楚有问题了  客人只要你装系统 你却动了客人的东西 说实话确实是你的问题  ...

一般内存接触不好,和客人说,你的内存接触不好,我帮你搞一下,你看是吧,用橡皮刷一下就好了,开机,妈的显示LOGO,马上死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做生意的

真的不怎样会做生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真会遇到你说的情况。唉。

哈哈。搞不亮有的客户要让你赔。。。我今天还遇到一个笔记本花屏的。焊了显卡后点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内存接触不好,和客人说,你的内存接触不好,我帮你搞一下,你看是吧,用橡皮刷一下就好了,开机,妈 ...

做维修难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 倒霉起来什么事都有 能解决就好

网友G:
来到说有时候开机 有时候不开机的机器 我都说  我只当不开机来修

网友:
遇到这种事真心不好解释的

网友:
就是,人霉时,喝水都塞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上手时不显示就应该跟客人说清楚有问题了  客人只要你装系统 你却动了客人的东西 说实话确实是你的问题  ...

我现在知道内存不良也不说的,就说有别的坏的,加钱修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搞不亮有的客户要让你赔。。。我今天还遇到一个笔记本花屏的。焊了显卡后点不亮了。

后面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来到说有时候开机 有时候不开机的机器 我都说  我只当不开机来修

就是,好多用户都说是小问题,主板有问题,系统会装不上,先可以开机,后开不起的多了,

网友:
没有不亮了,,就万幸吧。。要不赔人家

网友H:
刚开始没显示就不应动它了,让他点亮再装系统。感觉被坑了。

网友I:
很多客户认为修电器的都是骗子,拆修几小零件,却收50-100的,不道德,再维修这行也有些同行虚报故障,出门不理,等……,所以很多顾客明白着和你说笑却打心底里不信任你,对于初见的客户一定要先建立相互的信任才行。所以做交易前要多做沟通,多解释,遇到有偏见,又不认同的客户还是小心处理,有的人的钱你赚不到的。再自己还是要做到诚信才行。诚信行天下。

网友I:
对顾客有机会还是要教育和讲维修这行的成本,责任,和难处,只是个劳动技术工作而已。诚信为本。这样才能得到顾客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开始没显示就不应动它了,让他点亮再装系统。感觉被坑了。

也不算是坑,反正做维修的,就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事。有次更倒霉,客人拿显示器来做,那背壳老化,一撬,背壳碎成了四块,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对顾客有机会还是要教育和讲维修这行的成本,责任,和难处,只是个劳动技术工作而已。诚信为本。这样才能得 ...

主要还是看客,遇到不讲理的,也只能认倒霉,刚开店的时候,有个半生不熟的朋友拿台老旧电脑来修,忘记是什么问,搞好后,帮他清了清尘,不知怎样的,主板竟然坏了,我发到广州去说修不好了,没法子,只能和他说主板坏了,我赔一块另外的牌子给他,怎知他还是不肯,死要我一定要搞好他的板子,还说要拆我招牌,晕死。

网友J:
我觉得开店还是诚信第一,特别是做我们维修这一行的,面对客户的机器配件不能动任何非份之想。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一定要说清楚。对于花屏一类不确定的,报风险后再干。换灯管也是一个风险活,现在LED时代倒少了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看客,遇到不讲理的,也只能认倒霉,刚开店的时候,有个半生不熟的朋友拿台老旧电脑来修,忘记是 ...

(我在我门小村子里,修电器,主修CRT彩电)我遇到到好多类似的事情,现在,学乖了,做事先看人,接受就先看,不动手,判断下,在看人,看是个实在来修的主就谈下技术,报个价,想来免费弄的 ,问题不大,就免费弄下,送个人情,但送人情每户只送1-2次,第2次就谈问题,谈维修的保修的责任,谈故障所花的时间,零件只值几快钱,一个工人一天多少工钱,自己不吃,老婆孩子还是要吃。多收少收,多少还是要收点。呵呵~~
做事还是要看人,有的人,狡猾,没钱,那你也别在这些人身上费心思。有的人心地不正,就不要和他交往,这样的人的钱你是不容易挣到的。
修电器,也遇到赔的情况,理解,所以,在接手拆开之前,你要有经验,知道拆也有风险,看清楚,说清楚,客户要是当不了家,或是你拿不准就不要贸然去拆修,例如平板的屏,电脑硬盘的老化,2-3线厂家的主板都要小心谨慎的,不能接修的就不接修,返工扯皮的事情往往就会发生。还有很老化的机器,垃圾电源的机器。都是要小心的。

网友:
大神 求拜。。。。。。。。。。。。。。

网友:
呵呵 是不是觉得特别无奈

网友:
俺都没遇到那种事

网友K:
这怎么说你自己倒霉呢 ?   是你自己傻   装系统怎么都装不进去  判断是主板就  说明是主板有问题  不是系统的事要修主板   报主板的价  不修就还给对方    你真傻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来到说有时候开机 有时候不开机的机器 我都说  我只当不开机来修

是啊  就说他傻嘛    人家要装系统    一开机黑屏   直接就要和客人说明不是系统的事   硬件有问题    沟通好后再拆人家机子         只有我们坑别人     他倒好 被别人坑了  你说他傻不傻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多客户认为修电器的都是骗子,拆修几小零件,却收50-100的,不道德,再维修这行也有些同行虚报故障,出门 ...

还不道德?   人家通马桶都比我们收费高多了     你居然还自己黑自己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是啊  就说他傻嘛    人家要装系统    一开机黑屏   直接就要和客人说明不是系统的事   硬件有问题    沟 ...

对  店里要装监控 必要时最好 最好带拾音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看客,遇到不讲理的,也只能认倒霉,刚开店的时候,有个半生不熟的朋友拿台老旧电脑来修,忘记是 ...

你这都做的是啥生意呀?   古董老爷车   没事千万别动里面的东西  经常会死给你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开店还是诚信第一,特别是做我们维修这一行的,面对客户的机器配件不能动任何非份之想。实事求是,是 ...

屁诚信   那都清朝的了     现在的客人   只看价格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对  店里要装监控 必要时最好 最好带拾音器的

是啊  我有点激动     是因为想起了我以前的一遭遇     客人拿来一个笔记本 闪屏   后面拆开确定是屏的问题   换屏对方不同意   装好还给她了    走后来跑回来说是  闪的频率比以前高了  以前没这么闪 说我故意搞坏他的了   要我赔   我瞬间石化了  后面差点打起来了   还报了警    这是维修生涯的阴影   后面我能忽悠就忽悠  没问题我说有问题  小问题说大问题   再也没上过当  别说   后面从来都没吃过亏  生意都比以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是啊  我有点激动     是因为想起了我以前的一遭遇     客人拿来一个笔记本 闪屏   后面拆开确定是屏的问 ...

呵呵,,,报警了,警察给出了什么处理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报警了,警察给出了什么处理意见?

警察让他去找消协    说他们处理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这怎么说你自己倒霉呢 ?   是你自己傻   装系统怎么都装不进去  判断是主板就  说明是主板有问题  不是 ...

不知这个大哥有没有接到机子是内存氧化,而不显示的。你总不能见没显示,就说人家主板坏,反正我是做不出这事。客人拿机来,开不了机,我会告诉他,你的机子不显示,可能是内存氧化了,我帮你刷一刷看是不是内存接触不好。很多时候,刷刷就好了,我也不另收他钱。这次刷了能正常显示了,,难道可以正常显示了,你还要和客人说你的主板有问题??难道机子进不了PE就是主板坏了?你不做测试就和客人说主板坏了??可能我是新手没大哥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这个大哥有没有接到机子是内存氧化,而不显示的。你总不能见没显示,就说人家主板坏,反正我是做不出 ...

人家说要装系统    你一开机就黑屏    就要和客人说明说这不仅仅是系统问题   系统问题不会开机黑屏的   要拆开机箱看看是什么硬件有问题  说很可能是主板问题   客人同意了 再拆开折腾里面的   你这都没和别人说   直接就开箱      不扯皮才怪     我确定是主板不良直接就报价一百多   愿意修就留下    不愿意就装回去  拜拜
我昨天修一个七彩虹的  直接报价150  开机黑屏 无CPU供电   后面就上拉电阻的问题换了就好   很爽快的客人 收客人120 人家很开心    前天的一个板子   SPD断线  客人砍价墨迹 收150没得少  你这修个板子加装系统  估计就收人家30   就不怕饿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啊  我有点激动     是因为想起了我以前的一遭遇     客人拿来一个笔记本 闪屏   后面拆开确定是屏的问 ...

我要像你学习

网友:
直接主板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线路图画的不错,就是有个问题不明白,芯片的开启脚EN是通过总线供电经两个三极管得到了,应该是1.1或者1.2左右,那QP92不是连接的是3VSB吗,应该是3V啊,怎么变成的1.2V,是有电阻分压吗?

网友:
这电路图好呀

网友:
草是我保证不会你这样  装系统你叫他开机给你看啊

网友K:
前辈   你这是折煞我呀   我受宠若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前辈   你这是折煞我呀   我受宠若惊

你是前辈哦

网友:
要多收钱就是了,,开店不用成本啊,我修板收100,不用老是为客户着想的,谁为我们着想,现在社会的人都认钱的,多收一点,,收得他记得你,现在不好做啊,有今天不一定有明天的

网友:
没看到原理分析,看了一头雾水

网友:
店内和工作台都装上监控,让客户无话可说,想说就去派出所找警察说,故障不明前一定不要动客户机器里的东西,这种人见得多了,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网友(2016-12-05):
呵呵,,你运气毛好,,刚好到你手上出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多收钱的,怎么搞成这样

网友:
我碰到的更有意思,也是拿来装系统的,放这就走了,我开机屏不亮,小事,一想就是内存接触不良,拆机插诊断卡,果然不过内存,擦内存好了,装系统装完了,准备拔掉诊断卡盖盖子,正好客人回来了,他看到了我拔掉诊断卡了,付了钱走了,但是我感觉到了他以为我在拔掉他的东西。果然过了一会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会到家后说别人看了他的东电脑说他的电脑被人动了手脚,当时我就发飙了,发飙到他第二天特意过来给我赔礼道歉!!!哈哈

网友:
电脑都不显示,你们还去拆盖子东搞西搞,真是服了你们!

我直接就说,有硬件问题,要逐步检测,顾客可以在这里看着,检测到哪个坏了,再协商!

而且,有时候,就算是能显示,但进不了系统的机器,都要小心,也要首先声明,先装一下看看,若是软件问题,会装好;若装不好,则是有硬件故障!

如今这社会,一定要先小人后君子,因为小人天天见、君子不常见!

网友:
遇到过,说装系统,压根不亮机,按机器坏接修,95%以上的揽下来了,5%的骂骂咧咧走了

网友:
这种做久了都会遇到,系统钱多少。

网友:
没事 搞定就好了  就怕搞不定  那就麻烦大了  这种事很常见

网友:
确实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