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触发保护

楼主(2016-06-30):
华硕M5A78L-M 触发保护
1、通电前测主供电对地值都正常。
2、拔掉小4P,可以触发。
3、判断为CPU供电保护。
4、CPU座旁边的四个电感,有一个和其他电感不通,此电感的对地值为基准值,把此处的上下管都拆掉,测量还是对地短路。
5、那就接着拆电容和IC,拆掉电感旁边的插件固态电容时,测量对地值正常。
6、找料板换上,装上CPU假负载,CPU电压只有0.6V,难道还有问题,看了一下CPU电源管理IC为EPU,节能IC,那就换上真U,顺利跑码。
亮机后的BIOS备份,打字很辛苦,就给加点分吧!

华硕M5A78L-M LX(VER1.0).rar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直接上真U  很少用假负载

网友:
这固态电容坏时。会不会在表面上看到???

网友:
我假负载都扔了

网友:
找个坏的能出CPU供电的U来测省事点的 假负载不好测

网友:
不用假负载,怕烧CPU

网友:
电容短路   这个倒是很少遇到的

网友:
我也有块M5A78的,,就是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直接上真U  很少用假负载

主要是现在CPU便宜,贵的话就找假负载了

网友:
没看到修的地方啊

网友:
固态短路不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