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暗屏 无背光通病,附简单解决方案

楼主(2016-06-30):
客户:XX
机型:同
故障:无背光,进系统正常。
检修:拆屏,测屏供电3V  19V正常,BL_ON没有电压
        看了一下论坛,基本都说是屏线问题,如果强制从屏供电3V拉电压到BL_ON,进系统就会黑屏。
        很明显,是LID信号过低所致,类似与把屏盖合上了,进系统自然会进入休眠状态。
        屏线上有一根往左边延伸的分支,末端是一个5脚LID芯片,其中的一边3个脚本应该都是地线,实测电压0.7V左右,应该是断线了。
        另一半2个脚,一个3v,应该是供电,还有一个是0.7v,应是LID了。
        屏线很贵,拿来要100左右,只能修了。
        看折弯的方就感觉有问题,撕开双面胶,超强粘性啊! 能完整撕下来的人必须向他致敬!!

        懒得修复了,直接将3V供电和LID线飞线焊好,虽然没有了合盖休眠功能,但WIN7按电源键自动休眠了,所以跟客户说一下就行了。
        最后做好绝缘,完工。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喻庆国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不错,这样省成本。关键屏线太贵了。三四十的话。就换一个了

网友:
绝对OK的 牛逼  我喜欢

网友:
节约成本,对于老本很重要。不然客户也许会放弃维修了

网友:
剪成这个样子还能用吗?

网友:
这个系列的屏线做工不好,好多出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都能修好可以申精

网友:
如果能把飞线的地方发张图片就完美了,艺术来源于牛逼的技术

网友:
楼主看来是老江湖了!

网友:
这屏线这么贵。。。没遇到过。。。。不过我看这个应该能完全修好的呀。。。楼主是不是懒了?

网友:
分叉线很不好拆

网友:
没有想到楼主你这么多年了还在奋斗着?没有转行吗?

网友:
这个我都是在主板上直接该线了,屏都懒得拆

网友:
老江湖就是与我们这些新兵蛋子不一样啊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学习了,以后不要换线了

网友:
这类机器 大部分都屏线问题多

网友:
这个不一定行,休

网友:
有的是可以亮进系统之后 又暗

网友:
这个是 LED的?

网友:
只要客户能接受。换屏线也不怕

网友:
暗屏这个通病修到过

网友:
只是断了两根线吧!完全可以飞线解决的。用耳机中使用的细绞织线飞吧,经久耐用。

网友:
来自: 上海
屏线有胶用吹风机吹热再撕

网友:
我的方法是直接将主板上的LID#信号拉高

网友:
高手 迅维出来都是高手

网友:
这样的屏线修了也不顶用的。这根会断,其它的数据线离断还远吗?换一根国产全新的省事。

网友:
草,换了那么多屛线才知道有这一出。。。自己恶心中

网友(2017-08-12):
看不到,不明白,有照片的话,最好,学习了。

网友:
现在LED屏暗屏故障缺3.3的几率很大

网友:
这样省成本。关键屏线太贵了........

网友:
迅维真恶心草为啥看不到图片,真是垃圾迅维

网友:
我都是换屏线

网友:
这样维修虽然安全性和稳定性不行。。但是考虑到成本还是可以弄。

网友:
这种屏线非常容易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