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内存报警维修方法

楼主(2016-06-30):
V星880GM-E41,开机跑C0,然后报警四声,其内存供电都有,SPD 也有3。3V电压,求思路

网友:
换内存  刷BIOS    先干过再说

网友:
换内存  刷BIOS  。。还不行就考虑CPU   桥。

网友:
内存总线smbdata和smbclk 3.3V有没有  有的话就刷BIOS  干桥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

网友:
查总线,刷BIOS

网友:
拆外设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