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开机嘟嘟嘟三声的循环 更换内存条 用另一个插槽同样

楼主(2016-06-30):
求助 求大手

网友:
是一长两短的叫,还是不停的叫。

网友:
是什么板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几个工作条件查查啊

网友:
查条件,SM总线————————,

网友:
刷BOIS拆外谁看看内存假负载条件正常不

网友:
显卡. 集显的话刷BIOS

网友(2016-08-18):
很好的东西,收藏了

网友:
查内存的主供电。SPD.负载供电。刷BIOS。如果是AMD的换下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