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61 无VCORE 求解

楼主(2016-06-30):
最近好多GA板,都是无VCORE,搞得头都晕.

电源IC: 95836   VCC 有,EN有. 就是没电压.

网上有人说刷BIOS. 刷了,当时上过一次电,再开,又无VCORE.

大家有什么思路.应该不是上下管的问题.测上下管阻值都是相同的. 电源芯片也换过了.

我只是怀疑会不会又是桥的问题. 按时序来说,应该根桥没关系. 但是有人说过,没读到BIOS

也会没VCORE.是不是意思着,桥读到BIOS后,会有一个信号传给U? 然后U再上电.

求思路????

网友:
有一个非核心供电好信号是出CPU供电前面的 PROPWRGD 好像是这个

网友:
那PROPWRGD 这个电压 应该是桥到一个小芝麻管再到U座的. 排除芝麻管, U座虚焊? 我去试试.,

网友:
先按时序查一遍前面的供电正不正常 DRAMPWROK PROPWRGD 2个信号  IO 12V检测电压 还有CPU_VTT的RT8120A易坏 想到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先修别的板 别的板修完在修这个啊

网友:
如果你是刷BIOS以后能亮一次到两次机的话,可以吹下BIOS边上。估计是桥有问题

网友:
按时序来吧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早上能开机. 屏显示后,马上当机. U 无VCORE.  再开无VCORE.   过半天再开,故障也是能开,后当机. 无VCORE

网友:
你得查下芯片的数据手册看下它要想输出要得到什么条件,比方说它的设定脚,还有的是个别主板是要桥正常后才会有这个电压,这是因为有桥的检测信号。不知对不对还请指教

网友:
新的主板,如果出现没有CPU供电的情况,大家应按照6系列标准时序图,先查PROCPWRGD是否正常。若不正常,转而查前级即可。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头疼,不接cpu有电,接cpu就没电

网友:
这有几块新打的板就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打pcb板打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