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固定灯管的支架哪里有的卖,电视受潮全都腐蚀掉了

楼主(2016-06-30):
固定灯管的支架哪里有的卖,电视受潮全都腐蚀掉了

网友:
这玩意 只能上某宝看看了

网友:
改装灯条的 不易坏  这种时间久了还坏

网友:
不用了吧  加点高压胶就行了

网友:
加点704固定算了

网友:
用胶固定吧,,,,,,,,

网友:
是温度高,老化了。

网友:
热熔胶一打就行了

网友:
加点胶好些.买来用不了多久又得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