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8加电不显示维修,老手飘过呵呵

楼主(2016-06-30):
客户描述加电不显示  他说可能内存坏了  我换了新电压还是跑到0.75就不动了,示波器看一下BIOS 一点信号都没有,肯定不是内存的事了,直接上图吧

网友:
具体怎么查的就省略了  就是那个小板上的那个电容坏了,拆掉不要补上 装机OK了

网友A:
除了耦合  一般都可以拆了不装

网友:
电容短路了。、5v的吗?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B:
是拆了NES JN8那个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拆了NES JN8那个电容吗?

小板上没有JN8吧

网友:
考验我们新手吗?是屏线电容吗,你怎么不标识一下啊

网友:
那个小板上不是nes jn8吗?? 我看错了吗?  那个不是电容??

网友:
外接板电容短路

网友:
是由电容断了吗

网友:
电容短路了   就是JN8电容

网友:
没看懂  看来还要努力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了耦合  一般都可以拆了不装

错  还有自举电容

网友:
无线网卡没烧吗?这不是3.3V的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  还有自举电容

我说一般  主板上有几个升压 连这都不知道我还修什么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