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换桥或是换显卡总是坏。为什么?

楼主(2016-06-30):
换桥。换显卡。或是植珠.。。总之就是上BGA有很大可能芯片坏。。这是为什么?
前断时间BGA的下部发热丝坏了。打电话到厂家去发了一个回来装上。看设定温度和实时温度显示都没问题。可就是每次上BGA就坏芯片。我前断时间就坏了好几个显卡。。。100元一个显卡啊。。。我现在都不敢给客户换显卡了。。。这个要怎么办呀??

网友:
BGA不是自带了测温线么..先把温度弄清楚了再说..

网友:
温度OK了,就要小心是不是买到翻新显卡了..你是直接做爆了还是做好后返修..

网友:
天热了还换了发热丝,应该温度过高了...没重新校正

网友:
bga设置不当  找鸡块费板多试试

网友:
那个测温的看看是不是温度有问题

网友:
买回来的芯片经过去潮处理了没有?毕竟换了下风口,不知道跟原来的是否匹配?可以额外增加测温点,看看温度是否跟BGA显示有差别,可以布二个点来测温,芯片外围放一个,芯片正中间放一个,看看二个点的温度差别有多大(用料板上的芯片来测试),在做相应的调整,这样处理后,芯片的损失就会降低许多了吧。

网友:
基本上是温度过热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测试的时候温度不要超过原定位置线看看如何

网友:
上温太高易爆芯片,上温降点,下温度可适当提高。做AMD的芯片时,上温度到了后可适当拉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