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h61战警v1.1不加电

楼主(2016-06-30):
yeston h61战警v1.1不加电

网友:
不加电值得是不触发吗?待机电压正常吗?然后IO条件和南桥条件正常吗?

网友:
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什么叫不加电?

网友:
信息量太少,你不说清楚,大家怎么帮你呢

网友:
不加电可能是,电源没插好,开关针插错了,开关针上拉电阻掉件了,IO坏了,桥坏了,RCT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不加电 先换个电源看看 在查开关针电压 有无跳变